疑惑:是变频器问题还是其他原因

楼主(2004-11-28):
疑惑:最近我在保养公司的风道电器线路时,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没法解释清,这条风道长约8-9米左右,共安装5个电机,2KW,ABB的,用变频控制,三星E7,我发现第一台电机的显示电流是1.35左右,而其他四台约3.35左右,感觉第一台电流不正常,检查后没发现异常,后来调换后,依然如此,请问各位高手,原因何在?

网友A:
调换变频器还是电机?估计是电机问题!

网友:
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很有可能!

网友:
我 是调换电机了,变频器没有动,依旧显示不变。现在依然这样运行,而且一切运行良好,不知此中原因?

网友B:
负载分配不均啊

网友:
怎么个负载分配不均,能否说详细点。我这可是单机单挂,何来不均???想请问李老师,这个原因是什么?我还发现第二台机(按顺序数)电流比第一台大1A左右,而比第三到第五台机小1A 左右,实在想不明白其中原因?????

网友A:
变频器参数是否一样?重点检查最低输出电压(启动力矩提升)、基本频率,另外如果变频器输出电压有点不平衡则电流也会偏大!

网友C:
输出电压可否一样,再查频率

网友:
功率分配的问题。你的风机安装方式是怎样的? 不只是机械连接的设备才有功率分配的问题,多风机和多水泵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为了使多台泵更好的连续调节风量,在风道的不同段上分配不同功率的风机,由于电机功率都是一样的,所以通过设定变频参数使电机的输出功率按需分配。 你的变频参数设定肯定不一样。

网友:
v/f特性曲线参数设置是否不一样

网友D:
就算变频器、电机、风机的参数都相同,由于风道中各个风机点的机械负荷不同导致电机的电流不同

网友E:
是那种类型的风机?5台风机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
频率,转速与另外四台不一样.

网友:
频率,转速与另外四台不一样.重新设置,肯定一样.

网友:
频率,转速与另外四台不一样.重新设置变频器肯定一样.

网友:
回答我,快快快?

网友F:
没什么特别的! 我可以问你(678)几点问题么? 1.电机,变频都没问题(保证变频给定频率都一直,上限频率最好也一直)肯定么? 2.负载不同,电机做功当然也不同,电流更不会相同,你知道负载一致么? 3.请你告诉大家,你的这5个风机的位置? 重要的是它们的风流量,这个风机是否靠入风口最远呢? 觉得系统没问题;只是你的5个电机(风机)实际做功不同(风流量不同)!

网友F:
TO: 678 系统设计问题! 5个风机的安装位置与进风口位置,设计不平衡,至使每个风机工作的风流量不同,因而5个电机的负载(风机流量)不同,电机的带栽率也就不同,所以它们的电流都不相同! 你的变频,电机都没什么问题,不需要疑惑! 直接负载 直接负载 直接负载 变频器-------->电机-------->风机------->风流量 ↓ ↑ -------------间接负载-------------------

网友F:
直接负载 直接负载 直接负载 变频器-------->电机-------->风机------->风流量 ↓ ↑ -------------间接负载-------------------

网友G:
你把第一台关掉试试,如果不影响整个风量,那你可以一直关着备用。

网友H:
同意大拇指的说法

网友I:
有几个电机处在再生状态

网友J:
风机负荷分配不均匀,各风机运行时工作状态也不一样,尤其是风叶、轴承、进出风口等机械硬件不完全一致,试将风机、电机一起调换情况如何?

网友K:
电流表坏了。

网友L(2005-02-20):
检查一下变频器的参数是否一样!!!再检查一下机械上有没有卡的现象!!

网友:
还用问 ,风机问题,负载不一样!

网友M(2005-04-22):
1)应该是你风道设计有问题导致负载不一样。 2)还有可能是你的风压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N:
应该是负载不匀造成的,电机合变频都应该没问题。

网友O:
支持 syg的说法,好象同一管道几台变频器拖动几台水泵运行一样,变频器输出频率决不会一样

网友P:
把变频对调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Q:
同意西楚霸王的说法,这就像变频器拖动多台水泵运行一样:这几台水泵中,只有一台是在真正的变频或叫做实时调频使用,其它的电机都应该在全速运行,也就是相当于工频使用,其电流就应该是此电机的工频运行的电流;那台用做调频的电机当然就不会满负荷运行,电流当然就会比工频时有所降低,降低程度取决于实际其运行频率

网友R:
测量方法对吗?把钳形表反一下看看。

网友S:
这台风机的入风口可能是正压,变频器停下来风机也会被动正转。

网友T:
测量方法对吗?把钳形表反一下看看。是从变频器之间读出的数据,还是从电流表上读出的

网友U(2005-05-30):
我想与变频器的参数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在电机启动完成之后,基本负载与变频器的什么上下限频率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这个原因肯定是负载的原因,电机装设的位置不一样,其出力也就不一样了,也就是上面仁兄说的,间接负载的问题~!

网友V:
检查一下电机的额定频率是不是设定的太高了?? 应该是50h在,但是有些人喜欢设置成120hz(最大频率) 这样电机的电流必然要小一些的.. 赶紧看看..

网友W:
负荷不均匀所致,不管是风机或环境造成.

网友X:
同意大拇指的分析内容!

网友Y:
请你先检查5台变频器的基频是否都设定在50HZ,电机的额定频率,额定电流,额定功率,最大频率等参数是否设定一致,V/F曲线是否设定一致,如果它们都一致,再检查电机的负载情况.

网友Z:
应该是负载不均匀造成的

网友AA:
负荷不均匀

网友AB:
我怎么有点晕

网友AC:
负荷不均匀也不会造成那么大的电流差呀,负载的功率又不是相差很大的,检查电机的转速是否有问题.再其他参数不变情况下,比较并调节有关参数.

网友AD:
我觉得是负载不均造成的

网友AE:
比较认同明月刀的看法.

网友AF:
几个月前你好象说过

网友AG:
河南小子: 你在什么地方,从你简单的"正常"两字可以看出你是位高手啊,可以聊聊吗?QQ:36393225

网友AH:
电流有大小是因为电机有问题,请问你那台电机平时工作时有异常吗?

网友AI:
可能是参数设定原因.你可以先测量电机的实际电流是否有差别

网友AJ:
楼主先可以关掉一两个电动机,然后观察一下其它电动机的电流(即负载)有没有变化,如果有,那就是“负载分配不均”的问题,变频器与电动机都没问题;如果没有,咳咳,那偶就不太清 楚了,嘻嘻! 先用钳表测一下那台电动机的实际电流与变频器显示的是否一样?如果不一样,可能需要重新校准一下变频器。

网友AK:
肯定是你的安装位置不同或者是管道的形状所引起的,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最主要的是负荷大小的问题

网友AL:
to 678 同意大拇指的分析内容!你不是还说, 第2太和3-5的电流也不一样吗? 这应该是负载的问题,你可以关掉一个或2个 再看看他们的变化

网友:
关闭一个使一使,或改变频率.

网友AM:
前面的风机是被后面的风机拖着转

网友AN:
如果可能的话逐个风机单独运行看看电流

网友AO:
请教:   变频器突然断开负载,会不会损坏变频器?

网友AP(2006-05-10):
我想与变频器的参数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在电机启动完成之后,电流大小基本取决于负载,这个原因肯定是负载的原因。我建议你把电机和负载分开,空载下运行,看看电流大小。再检查一下风扇轴承状态。比较与其他的有什么不同。这些都没什么问题,就是你的系统构架有问题。

网友AQ:
负荷不均匀是主要原因。

网友AR:
呵呵,我觉得是负载和位置,还有风量引起的

网友AS:
不用怀疑,肯定是负荷不均匀.
这负荷情况和管路设计有关

网友AS:
可以试一下:把第二台电机的特性曲线改的软一点,看一下负荷情况就明白了!

网友AT:
应该是负载不同而引起电流的不同,支持大拇指

网友AU:
你把电机和风机换一下,而变频器不换试一下

网友AV(2007-02-02):
你用鉗形表测试一下嘛,变频器旧了有故障也说不定的。

网友AW:
看看你的载波频率设置是否一样,回影响输出电流

网友AX:
         新疆博识通咨询有限公司
新疆博识通公司(www.xjbst.com)是一家专业从事工业自动化控制的                      技术培训机构。公司拥有数名专业的业务团队,并聘请著名高校资深教授及业界知名学者、讲师担任公司顾问和讲师。我公司专为全国各地广大客户提供专业的工业自动化培训以及技术咨询,常年开设PLC、DCS、FCS、变频技术、生产过程控制、仪器仪表、压缩机、继电保护等一系列工业技术课程。
几年来的发展使公司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已有千名工控学员接受了我公司的培训(如新疆油田、吐哈石油、新疆特变电工、兰州石化、新疆八一钢铁、玉门石油等)学员满意度高达90%以上。我公司除定期开设公开课外,还可根据您企业的培训需求去您企业中,为您企业提供“量身制定”的自动化内训。
在“用心打造国内一流的工业自动化专家”的经营理念指导下,公司一直在多领域、多行业保持稳健的发展。目前公司已开设了遍及全国的培训班,在西安、北京、广州、兰州、长春、山东等省成功的举办了变频器及PLC(S7-200、S7-300/400)的技术培训,博识通公司凭借自身优势着力搭建与企业的技术交流平台,今后我公司将定期在全国各省举办PLC培训(西门子、欧姆龙)、变频技术培训(高、中、低压变频)、DCS培训(ABB、横河系列)、组态软件培训(Wincc、IFIX)工业自动化培训。我公司愿与国内各工控企业在技术支持上充分合作,为全国各地学员提供交流平台。
近期培训课程:
2007年3月16日----23日  在兰州市举办变频器与PLC实用技术培训
       3月21日----28日  在西宁市举办变频器与PLC实用技术培训
       4月12日----18日  在内蒙古举办举办变频器与PLC实用技术培训
       4月20日----29日  在西安市举办变频器与西门子S7-300/400PLC实用技术培训

联系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乌鲁木齐解放南路317号亚鸿大厦B座1106室
邮编:830002
电话:(0991)2827133   8145772
网址:http://www.xjbst.com     www.gkpx365.com
.E-mail:lvj88@163.com
我的QQ:254660050

网友AY:
电机去掉变频器加一个接触器试一下就可判断原因了,不复杂的.

网友AZ:
是负载不同造成的,检查风机入口负压会有答案.

网友BA(2008-06-09):
负载分配不均啊!!!

网友BB:
我看了各位的意见,都有点道理,我也有我的看法你变频有参考值吗?什么型号的,说的详细点参考值会影响你的显示值的。

网友BC:
问题应当在变频器 看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