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变频器输出端电路的作用

楼主(2012-03-13):
大家好,今天和朋友讨论一个变频器输出电路,感觉有些地方不是很明白,特拿出来和大家交流,做这一行的朋友肯定很熟悉,也很简单的一个电路。想知道这个电路在变频器输出端,起什么作用呢?原来挂在这个变频器后面的电动机总出故障,后来加了这个模块

问:1)该电路大致分析是实现瞬态峰值吸收作用,但是具体是如何工作的?

      2)该电路是在变频器出现哪些情况时会起到作用?之前有两台电机烧了,之后给增加了这样一个保护电路,不太明白。

       请教各位朋友了,本人不做这方面,今天讨论中也没分析透,特来请教。谢谢!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解释。

网友A:
相当于滤波器的东西吧

网友B:
把它看成一个三相整流电路好了,用绕线电阻来消耗能量。

网友C:
楼上讲的有道理

网友D:
可能是要把它看成一个三相整流电路好了,用绕线电阻来消耗能量。

        我们变频器后面一般接个大的制动电阻

网友E:
我觉得一是象楼主所说的起瞬态峰值吸收作用,这是变频器断电瞬间由电机的绕组线圈产生的,二是象7楼阿水所说是起制动作用,当变频器断电,电机没有机械刹车时会继续惯性转动产生电流而被电路中的绕线电阻消耗。

网友F:
我猜,用的不是普通整流管。输出电压升高到一定值,电阻消耗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