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流

楼主(2005-08-12):
我曾经调试一台森兰变频器,一启动就过流(空载都不行).但拿回公司在试(所有参数未变),一切正常!那位兄弟帮小弟解释一下原因为谢!!!!!!!!!

网友A:
变频在玩你呀

网友B:
有可能是电机及接线的问题

网友C:
好象是积尘的原因.你在搬运过程中积尘脱落.或湿度降低.建议清扫一下.

网友D:
会不会是现场干扰

网友E:
检测电路接触不良可能性大一些吧。。 我以前遇到过很是麻烦啊。。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的关心!昨天再去安装调试了一下,对了!现场干扰的情况比较大!我在进线加磁环了,就在也没有出现上诉情况了! (变频器是新的)

网友D:
用面板启动和频率给定,排除现场干扰!

网友F:
你的森兰驱动电路故障报警!

网友G:
是不是电机接线有短路的地方呀!建议测一电机的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