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故障

楼主(2005-12-03):
有一台西门子变频器,11千瓦,上电显示F231,请问这是什么故障?谁有它的说明书给发一份。谢谢

网友:
1、检查检测电路(A7800及附近电阻),2、检查模块和驱动电路,少数报F231CPU板也有可能,有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网友A:
西门子变频器上电显示F231 ,根据多例维修,90%以上是电流检测光藕A7800有关,更换光藕A7800就可以解决问题,都是也要检查7800边上的小贴片电阻......
报F231与CPU板存在问题的,我没有遇到过......也许我修的少吧..

网友B:
我有西门子的使用手册还有谁要

网友C:
老兄是山东淄博的吗?你的机器是什么系列的说明书我有.如果你是张玉刚的同事我们可以聊聊.我是淄博荣鑫电子的张永刚.电话是0533-6283363 13396431345 .QQ 278185691 山东变频联盟QQ群群号是16552683

网友D:
我们一台7。5KW的MDV西门子,也是报F231,是模块坏了。

网友E:
各位老兄:兄弟有两台西门子MDV(37KW,7.5KW)变频器.在运行中报F231,复位后又可以运行.每次报警间隔3个小时到2天不等.请各位指教!

网友:
TO:巴马格
向你这种报F231故障,一般为控制板上的元器件老化引起,如不急早维修会造成保护功能起不到作用,造成逆边模块的损坏!
如有需要可联系本人; 本人专业维修西门子所有系列变频器!免费检测!价格优惠!
联系电话:13511378079 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