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02-08-25):
变频器的干扰问题如何解决? 我们在临沂一加油站安装了一台变频供水设备,但是对加油站的微机发生了干扰,致使有两台加油机无法正常工作,请问我该如何做? 一、电源输入端已加磁环 二、载波频率已降低至一KHZ 三、加油机与微机之间加了屏蔽线 做了这些工作之后,干扰降低了不少,但是还有两台加油机受到干扰,无法正常工作,我还要做那些工作?

网友A:
电源线也用屏蔽线!再加虑波器!

网友B:
电源线加屏蔽用处不会太大,仔细检查你的屏蔽线是否良好接地。

网友:
1:什么变频器? 2:增加RFI滤波器,输出使用屏蔽电缆,良好接地。 3:什么变频器?

网友C(2012-04-18):
如果是信号干扰,可以在输入输出端加上信号隔离器,信号隔离器本身除了信号隔离,信号放大 的功能外,衡量其等级度的就是现场抗干扰能力:

在这里推荐 深圳市科立恒电子有限公司:公司主要生产信号隔离器,电流/电压/频率/功率/电阻隔离变送器,还有数字显示表,控制表,采集器等:

www.szklh.com

推荐常用电镀整流,高频整流专用隔离变送器KCE-IZ01系列

联系人:张吉祥   15989875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