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P300 不能启动

楼主(2005-03-29):
现有一台老式安川变频器,型号为P300,功率为1.5KW 220V ,故障现象为:无法启动!哪位大侠有高招,请指教~!

网友A:
你上电后有没有听到电磁接触器的声音,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其有损坏!

网友B:
有,接触器吸了。进一步怎么办?多谢指导!

网友C:
请问面板的显示状态?你是采用的什么控制方式?

网友B:
接触器有吸合的声音

网友B:
没有面板啊,老式的

网友D:
修不好,发到我这儿

网友E:
可能控制电源部分有问题,在你驱动板上有个变压器,附近有些二极管,你检查一下有没有损坏!

网友B:
最后查出是厚模坏了, 哪位有厚模HY9314-1和HY9133-4 X

网友B:
联系方式sydx_baby@163.com QQ182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