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测量爆炸

楼主(2002-12-22):
本人用示波器直接测量变频器整流后的直流部分的+,-端子,结果发生短路爆炸,击穿整流模块,敬请大家帮助分析原因何在?

网友A(2002-04-09):
由于示波器的地线使整流回路短路。

网友B:
奋进说的很对. 采用示波器等仪器的时候,最好用小型隔离变压器供电.另外如果是三芯插头,请务必把接地的那根剪掉. 另外如果测量p,n间电压,需要采用特殊的探头.普通的示波器探头不能承受这么高电压. 我们都是用tek示波器,附件里面有高压探头.

楼主:
再次请教二位,能否详细分析一下?当时示波器单相两线220V输入,地线未接线

网友C(2002-05-23):
普通的示波器探头不能承受这么高电压

网友D(2002-12-19):
请教VCPLUS: 测量整流桥P-N端电流和模块C-E端子电流开关冲击用英国POWER ELECTRONIC MEARUMENTS 公司的CWT系列探头可否观察? 另外P-N电压我用FLUKE199示波器可测,没用高压探头,也没加隔离变压器,可否?FLUCK199可以直接加在IGBT模块C-E端子测量冲击电压波形吗? 另外:如果有FLUKE的RPM1650电力记录仪,还有分析功能,可以完全代替上述的测量吗?因为我觉得用CWT的话,它是最直观反映波形,而RPM1650是经过数字处理的. 望不吝指教!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E:
示波器看波形时务必把地线去掉,不然示波器会保护或烧坏。但你说“击穿整流模块”原因就要另外寻找了。是什么东西爆炸了,电容吗?

网友F:
顺便问一下,整流模块坏了,能外接整流桥吗?

网友G:
很多示波器的两根表笔共有4根线引出,如果第一次使用很容易错接,假若示波器之前是好的,那么几本上可以判断是错接,我有一位友人是在测量AC220是爆炸,太相似了

网友H:
用二个电阻(一个阻值大一个阻值小,阻值小的必须用大功率电阻)分压后在阻值小电阻上测量。

网友H:
当然,示波器必须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