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s400驱动,急急急急

楼主(2007-09-07):
各位大哥,大侠,大师们,帮帮小弟吧.
本人刚搞工控维修不久,前几天接个ABBACS400 22KW的变频,刚来时主板坏,修好了.试机没问题,用户拿走.没过两天用户反映又坏了,查主板又坏,是模拟量输入端坏,估计是用户接错线烧坏.再查驱动电路门极二极管击穿.换完后上半桥驱动电压上不去,光耦,电容,模块全换,问题依然.故无处下手,特来求救,还望各位能多多赐教,小弟不胜感激.先行谢过了.
注:开机能调到30HZ,再加就没有输出,这个可能是因驱动电压低引起的.再试发现,调到0HZ的时候驱动电压能到19v,只要加频率驱动电压就下降.
快郁闷死了...................

楼主:
补充一下,
驱动板上的T2是什么东西,我好像看到过别的上面这个位置装了。这个问题会不会跟这儿有关系。注:T1是开关变压器

楼主:
我所指的驱动电压是指上半桥驱动光耦5 8脚的电压,还望李工和各位师傅指导一二.

网友A:
我有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