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咨询

楼主(2005-09-23):
各位朋友: 你们好!我呢?是一个初学者对变频器不太了解,今天我搞了一台日立变频器型号是 SJ300-075HFE,开始的时候可以正常运行,但是,我刚刚要用PLC编程的时候,就出现了 问题,它的操作面板无显示,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有经验的师傅,教教我,谢谢您了。

网友A:
一种可能是电源没给上、另一种是面板可能没有插好!拔下来重新按一次!!!

网友B:
操作面板没有显示可能有以下原因: 1:是电源的问题,看看工作电源是否给上 2:通讯线路问题,检查面板和变频器之间的通讯电缆 3:更换另外的面板看看是否是面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