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C001107芯片?

楼主(2005-12-27):
   求助INTC001107芯片?
   请教这是不是电源芯片?它有个11个脚一边7个对称。

网友A:
INTC001107芯片是电源芯片,我有025-84610685

楼主:
 INTC001107是ATV-58上开关电源芯片,已经找到,有需要的可以同杭州智恒0571-88820936,88829567裘工联系

网友B(2006-07-10):
不知道
是不是可以发一个资料过来看一下

网友C(2009-05-05):
请问谁有INTC001107集成电路的资料

网友D:
这个东西要价100多,新的装上不一定成功,建议用廉价的UC3842电路 改了,我改过很可靠. 成本十几元 ! ! !

网友D:
INTC001107其内部参数和UC3842一样,

仔细分析只是启动电路不一样.

电源启动方式和 西门子电源 同类.

网友D:
施耐德变频器 忽悠人,很简单的电源搞的那么复杂,

找台好的机器测一下,没什么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