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的常见故障及维修对策

楼主(2005-11-21):
丹佛斯变频器的常见故障及维修对策
1  引言
    丹佛斯变频器作为欧洲享有盛誉的品牌,早在1968年就开始大批量生产变频器,和30多年前的产品相比,如今的丹佛斯变频器功能更加强大,性能更优越,调试和运行也更简单。丹佛斯变频器从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已被广大用户所接受,并被广泛应用于纺织、印染、灌装生产线、烟机、楼宇以及供水等行业。

    丹佛斯变频器类别齐全,能为各行业提供最优的解决方案,产品主要有通用型的VLT5000系列,风机水泵专用的VLT6000系列,简易型的VLT2800系列,专用于恒压供水的VLT7000系列,适用于水行业的VLT8000AQUA系列,适合于腐蚀性环境中使用防护等级为IP66的FCD300系列变频器,此外还有变频器和电机一体化的FCM300系列,以及专用于提升行业的VLT5000FLUX系列变频器,除了致力于变频器的开发和应用外,丹佛斯公司还提供MCD3000系列软启动器。同时由于各行业一些特殊功能的需要丹佛斯公司还提供各种选件卡,主要包括用于同步以及定位的同步同位卡,用于纺织,造纸等行业的卷绕卡,以及用于化纤行业的摆频卡,现场总线控制的Profibus卡等。

    丹佛斯变频器早期象VLT3000系列,VLT3500系列采用的是VVC电压矢量控制并加上了对负载和转差的补偿,所以变频器在负载变化时输出特性更加稳定。而VLT5000系列在VVC控制的基础上发展为VVCplus控制方式,使得变频器在低速(0-10HZ)范围内动特性得到了改善,速度精度也得到了提高。
2  丹佛斯变频器的常见故障
    丹佛斯变频器由于进入中国市场还不长,可能好多用户对它并不是很熟悉,以下我们就丹佛斯的一些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和广大用户作一个探讨。

2.1 开关电源损坏
    这是众多变频器最常见的故障,通常是由于开关电源的负载发生短路造成的,丹佛斯变频器采用了新型脉宽集成控制器UC2844来调整开关电源的输出,同时UC2844还带有电流检测,电压反馈等功能,当发生无显示,控制端子无电压,DC12V,24V风扇不运转等现象时我们首先应该考虑是否开关电源损坏了。

2.2 ALARM 37—IGBT模块损坏
    IGBT模块损坏,这也是变频器损坏的常见故障之一,电机抖动,三相电流,电压不平衡,有频率显示却无电压输出,这些都是IGBT模块损坏的常见现象。IGBT模块损坏的原因有多种,首先是外部负载发生故障而导致IGBT模块的损坏如负载发生短路,堵转等。其次驱动电路老化也有可能导致驱动波形失真,或驱动电压波动太大而导致IGBT损坏,在驱动电路的设计上丹佛斯应该是做的相当优秀的,每一路驱动电路丹佛斯都使用了独立的带变压器隔离的电源,控制信号也是通过门极驱动变压器提供,所以可靠性相当高。

2.3 ALARM29—过热
    过热,也是我们平时会碰到的一个故障。那我们首先会想到散热风扇是否运转,丹佛斯在风扇控制上采用了ON/OFF控制方式,通过温度传感器采样温度信号,用斩波电路调整输出电压达到控制风扇转速的目的,即省了电,又延长了风扇的寿命。其次我们也要检查散热通道是否畅通,有无堵塞现象。对于大功率45kW以上的变频器在安装上一定要注意机器必须安装在平整,垂直无间隔物的表面,原因在于丹佛斯变频器出厂时不提供背板,所以风道是敞开的,不利于散热,我们发现很多丹佛斯变频器过热都是由于安装问题而导致的。

2.4 限流运行
    在平时运行中我们可能会碰到变频器提示电流极限。对于一般的变频器在限流报警出现时不能正常平滑的工作,电压(频率)首先要降下来,直到电流下降到允许的范围,一旦电流低于允许值,电压(频率)会再次上升,从而导致系统的不稳定。丹佛斯变频器采用内部斜率控制,在不超过预定限流值的情况下寻找工作点,并控制电机平稳地运行在工作点,并将警告信号反馈客户,依据警告信息我们再去检查负载和电机是否有问题。

2.5 ALARM8—欠压故障
    欠压故障,当出现欠压故障时,我们首先应该检查输入电源是否缺相,假如输入电源没有问题那我们就要检查整流回路是否有问题,丹佛斯小功率37KW以下的变频器采用的是单个的全桥不可控整流器,而45KW以上的变频器则采用了半控全桥整流,整流桥缺相可能导致欠压报警。对于小功率机器预充电回路接触器有问题也有可能导致欠压报警。
3  结束语
    以上是丹佛斯变频器的一些较常见的故障,但在实践中我们可能会碰到各种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多交流,也希望我们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参考文献
(略)
作者简介
    蒋朝华  男  维修部经理  毕业于同济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就职于上海三信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从事变频、伺服、直流调速等多种驱动器的维修及技术服务,并从事与此相关的工程设计与项目改造。

网友A:
好  有用  多谢

网友B:
谢谢!
    很有启发!

网友C(2006-04-01):
请问一台danfoss的FCM315变频器出现通信故障,更换新的FCM315已恢复正常,一般会是什么原因?已经更换了芯片75176(确认已损坏),检查了光耦,74hc125均正常。

网友D:
我有一台Danfoss5011 7.5KW的变频器一上电就跳闸,接着上电后一切正常,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E(2007-04-17):
请问高手VLT5000输入单相380v电源起不来(uc2844 14脚无基准电压),找不到启动电阻,怎不办?

网友F:
5011的朋友检查一下充电继电器.

网友G:
要是有什么丹佛斯找不到配件就找我:48479841

网友H:
专业维修各型号丹佛斯
                     昆山-电话:13584934040

网友I:
有机会一定找你

网友J:
   楼主定是维修界的精英
                            帮顶

网友K(2007-05-25):
  我修的是VLT2800丹佛斯变频器,0.75kw.显示ERR36,查温度相关电路,温度检测电路部分有好几个贴片电阻开路,但看不出是多大的,表面的偏号腐蚀掉看不见。找不到相同的对比,很遗憾没修好。

网友L:
分析一下.估算着就可以的.没有什么大障的

网友M:
我厂使用的VLT6000,最近连续两次出现故障14报警,变频器保护跳车,影响正常生产。检查电机绝缘(相间及对地)都正常,检查电缆对地绝缘也正常。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多指教,谢谢!我的地址:jcicwht@126.com

网友N:
danfoss VLT5000 ALARM34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处理?

网友O(2007-10-14):
蒋经理你好!请问如何判段VLT6000 75W  可控硅是否工作?在调试基板时可控硅控制脚一直测不到电压是怎么回事?能否介分绍一下VLT600系列55KW以上的上电的一个工作过程?万分感谢!
     ZSK830103@163.COM    QQ:332807135

网友N:
可以交流。13061788992 朱工

网友P(2007-11-14):
请帮忙解决
丹佛斯 VLT 3002 上电后,屏亮但无字符显示,ALARM和ON灯是亮的

网友Q:
三信公司不是丹佛斯的指定服务中心吗?怪不得这么牛。我想请教一下fc301的出现报警14,已检查过接地良好。

网友R:
  请教一下 kexuan8688,丹佛斯2800通讯启动,主PMU显示通讯信号正常,但变频器就是不启动,通信频率信号可能没给定吧,重设参数依旧,更换主板故障解决,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我想把这块主板修好,因为换上去的是别的客户的!谢谢了!!!!!

网友S:
请问可以找到VLT2060系列的说明书吗?我这有6台VLT2060系列变频器(1.5-4KW)点动有频率输出本机和远程操作都没有输出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T(2007-12-18):
我修的是VLT2800丹佛斯变频器,0.75kw.显示ERR36,请问温度检测在什么地方?

网友U:
蒋经理:三信公司在什么路上,以后可以合作,我们这丹佛斯变频器特别多,qucanhua2007@houtmal.com

网友R:
你好蒋经理,
  我碰到868加弹机一台变频怪故障,需寻求您的帮忙:
   一台2800  2.2KW变频因负载堵转停机报警,将电源切断后上电再开,发现显示0.00不动,频率上升不了,看主PMU通讯信号正常,全部有圆圈显示(如果通讯不正常则圆圈里面有X)只是启动信号好象没有启动正常应该圆圈变黑,不是白圆圈.换过主板就好了,请问是主板哪里出问题了???期待您的回答!谢谢!!!!

网友V:
你参数复位试一下;

网友R:
  参数我已经全部对过了而且重设过,应该不是参数的问题吧,然后主板的75176通讯片我也换过.没招

网友V:
是恢复出厂值,然后重新输入参数

网友R:
呵呵搞多的啊!谢谢楼上,有没有什么法子啊??先谢了!!!

网友R:
  丹佛斯有什么法子可以不通过人机界面或PLC可以测试通讯好坏的???不吝赐教!

网友W(2008-01-21):
你好,我的2800系列4KW,带3KW电机空载运行,20HZ之内正常,超过则出现ERR4报警,等出现第三次停机。它的缺相检测在哪?是怎么检测的

网友S:
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网友X:
丹佛斯的变频器质量不怎么样,经常出问题.而且电路板的的标号很容易掉色,旧了以后很难看清楚元件的标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