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 75kw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1-03-24):
安川g7 75kw变频器打开前面接线盖,在输出线上端,有一个小板子,上面有电压等级的跳线,上面有一个4A的保险烧了,变频器报主回路欠电压,请问各位朋友,为什么会烧这个保险,这个板子是干什么用的,求变频器电子原理图。

网友A:
保险丝断是因为输入侧或者接地侧短路,把输出侧的晶体管给烧坏了。

主板欠压是由于输入缺相或者主回路接触器被打开或者电网原因或者主回路接触器腐蚀。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

QQ:1836671597

021-62842272

021-66080427

网友B:
成都芯飞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门对各种行业设备工控单元如驱动器,伺服驱动系统,各种品牌变频器,各品牌工业电源、高频开关电源,PLC,工控主板,驱动板,接口板.信号处理板,温度控制仪器,数控系列各种控制板、工控机等设备进行修复。

电话:18782135158,021-81493336。

QQ:182300007

网友C:
  你可以看一下操作手册,上面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