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懂三菱S540变频器?来帮忙解答下!
cuo le

楼主(2006-06-30):
三菱S540 0.75千瓦 变频器 报警为F1N
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该检查下哪里呢
我是新手 不好意思
大家 帮个忙
还有个 富士的变频没有输出 检查模块没有问题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散热片温度过高。
1.周围温度是否过高?
2.风机是否堵转?
3.散热片是否太脏?
富士变频器没有输出如果确定模块是好的,那么检查一下驱动。

网友:
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风扇坏,它的风扇是三线的,不过这款变频是三菱中最差的

网友:
三菱的这款 没有风扇啊 而且 带的负载都没问题啊 换了个新的变频上去就好用了
谢谢大家了 !!!
你们辛苦了!!!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啊
可是 三菱的这个 没有风扇啊
另外负载这里没问题啊
换了个好的变频上去就好用了啊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