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什么情况下变频器需要加电抗器

楼主(2003-01-08):
(无正文)

网友A(2002-11-11):
当你的电机功率大于75KW时或者当传输线大于1000米时 再有就是对功率因数有要求的应考虑加电抗器。(仅供参考)

网友B:
1,当输入电压波动大或电源内阻很小(如:工厂自发电)时,需加装输 入电抗器 2,直流电抗可提高功率因素 3,当输出则电缆超过200M时,需加装输出电抗器,或将变频器功率提高一档,以弥补电缆的电容效应。

网友C:
1000米?对于大部分变频器来说,还是远了点吧.

网友D:
请问旺旺阁下,现在市场上谁的变频器可以连接1000米输出线?

网友E:
1000米输出线?希望旺旺去了解供配电方面的知识,一般电缆距离过大,其对电缆要求也高,线损也大。那么远的距离只能就地控制。

网友F:
加电抗器必须考虑其输出电流的连续性,应根据变频器的负载特性计算出最高电压下的最小输出电流和最低电压下的最大输出电流的电抗以及输入电源的功率裕度,这样才能保证变频器正常工作,否则实得其反哪位不信可以试一次,至于其它为次之并非硬性规定。

网友G:
够日的!简单点,45KW以上都建议加上直流电抗。输出电缆超过150m建议加上交流电抗!

网友E:
请讲文明。

网友:
变频器可以连接100米输出线有几多???

网友:
谁再放卫星大家不用客气!

网友H(2003-01-07):
低压无功电容器组 , 由以下组件所组合而成 : 1.低压干式电容器 2.低压调谐电抗器 3.电容器专用电磁接触器 4.保护设备 所组成 , 为顾及运转安全 , 任一组件选用匹配相当重要 1.低压干式电容器 : 需特别注意其 耐压 问题 因电容器前串接电抗器 , 因电抗器(VL)与电容器(VC)之相位相差180。故电抗器所产生之电压将加诸于电容器之上 。电容器耐压应选用 : V(C)=V(S)+V(L)+V(H) ( 其中V(H) 需考虑V3=0.5% , V5=5.0% , V7=5.0% )因系统中含有谐波成份,而高频之谐波对电抗器之绕组而言,会产生集肤效应,造成电抗器温升过载。故于选用电抗器时,除明确标示电抗器之电感值 (mH )外,更应考虑基本波耐流(I50) , 第三谐波电流(I150) , 第五谐波电流(I250) , 第七谐波电流(I350)。如此才可确保电抗器之安全运转。( 其中谐波成份依 V3=0.5% , V5=5.0% , V7=5.0% 之 IEEE-519规定设计 )

网友I:
电抗器分为交、直流电抗器,主要作用抑制高次谐波,改善功率因数。一般高次谐波是基本波的40—50次,在数kHz左右,影响:会使变频器电容和电机发热。有些变频器在大功率段会内置DC电抗器,在电源的容量很大时(600KVA以上),也请用电抗器。 以上只是一己之见,有误之处望指正!

网友J(2004-04-15):
TO李想: 你是搞什么变频器的?我经常维修各种变频器,以后请常联系 010-63539636 13910187218

网友K(2007-06-06):
我想这应该是看需要吧
如果能用,可以不加,如果不能用,再加也不迟吧

网友L:
求教各位大虾,为什么说加直流电抗器可以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L:
怎么没有反应啦???请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M(2008-10-29):
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需要在变频器里设什么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