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是否可以使用别的仪表来接收不同传感器的信号?

楼主(2010-07-12):
前段时间客户的一个称重方面的故障,据说人压上去也只显示零点几,所有参数会对过,没发现问题,补步怀疑是传感器或者是线路故障,不过这两天没消息了,因为客户那边不定有相同的称重仪表,所以今天想到的如果是接到别的能接收模拟信号的仪表,有读数,当然不管多少,就能判断传感器没问题,否则可以判断是仪表没问题。

突然的想法,没试过,想请教一下,这样可以不?比如把传感器的模拟信号接到温控表上?当然都是20mA,或者是10V的,相同类型的。

谢谢!!

网友A(2010-10-22):
信号对着上,不超量程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其实这个问题用万能数显仪表就可以,价格便宜功能强大,把4-20ma或是0-10伏的模拟信号变成你想要的数字,只要调整一下输入和输出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C(2010-11-24):
大家可以用用我们倍纳姆的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速度传感器,位移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安全光幕,光纤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色标传感器,国产价格进口质量.

有需要选型样本的请和我联系QQ:1426248326

网友D(2011-01-28):
应该是单位设计出现问题。

网友E:
应该可以吧

网友F(2011-12-15):
可以实现。调整内部设定参数就行,15094358931本所展业生产称重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