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干扰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0-08-05):
事情是这样的:现在客户现场有一台设备,15KW变频器驱动电机11KW,同时PLC采集温度传感器的模拟信号。刚都加装隔离器了。

问题还是出现如述:电机不转的时候,显示温度29-30摄氏度,一旦电机运转,显示的为13-30摄氏度之间跳动。

信号线也换成屏蔽电缆,同时都增加隔离器,温度变送器本身也自带隔离器,我们后又给他增加了一个导轨式安装的。

所以想请教一下,谁还有没有好办法,最好简单点的,因为我们人员已经撤回,需要客户来完成。

我甚至想到过换变频器,加隔离变压器380变220,但刚打完电话,让客户,寻外部地线,与屏蔽线相连,不要共用地线。

还望诸位师傅,高人,高工,给予良策!

不胜感激!

楼主:
下午客户准备试试地线的处理,但我不知道是否管用。

网友A:
测量过变送器输出的电流值吗?

个人觉得把信号隔离器甩掉试试。

网友B:
检查一下电机运行后电机风扇是否对传感器有影响?

楼主:
原来没有隔离器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只是听说安装完隔离器好点,不过从刚才电话描述的症状,我看没好多少。呵呵。

我们接的是三相异步电机。

感谢诸位的关注!

网友C:
我觉的最好把变频器接地和信号线接地分开.然后尽量让变送器和变频器远一点,在变送器底板和变频器地板绝缘.

实在不行,可以试着加装 滤波磁环

楼主:
地线重新接到外面,现在反应的情况是:电机不启动,显示30摄氏度无跳动,启动后,在22-27之间跳动。

增加元件可能会麻烦,我想的是更换变频器,不知道会如何,换一个相同的给他们。

网友D:
屏蔽线有时不一定好使,以前在一工地,也是变频器一运行,数据乱跳,接地都试过,还是没有解决。后面把传感器信号线用一普通网线代替,故障解决。

楼主:
用网线我只用过一次,当时是加工中心的编码器线。我就怕是变频器影响到我,PLC的电源回路了,就麻烦了。

网友E:
你把地线接到外边效果就比原来好点了,说明跟地线有关,要求现场打跟最短2米5的铁管到地下当地线(只接你的设备,不跟别的设备共用),你温度传感器的线用双绞屏蔽电缆单独穿管,千万不要和动力线穿同一个管

楼主:
我问过,动力线的确和传感器线一起到设备的。网线我当时也是一起的信号使用双绞的那一对。我没有看到实际症状及现场处理的情况,去客户的工程师已经回来了,我会继续跟进的,至少算是个经验积累!

网友B:
考虑单端接地试试。另外,最后的答案我们期待中。

网友F:
在保证接地的情况下用屏蔽双绞线效果最好,线还是分开走比较好,最好做隔离防护。

楼主:
新进展,不知道是不是,说是隔离器的线接的不对,我没接过,不知道接错线会如何,买的是一进一出的,至于是哪路还不清楚。另外,一个情况刚知道,变频器的接地线被拆了,昨天打电话确认还说接了,今天我们去客户的工程师回来说拆了。

这两个地方处理完之后,显示为29摄氏度,上下一度的跳,即29-28,或者29-30.

进一步解决正在进行中。

楼主:
是回来之后说,当时拆掉了,现在让他们重新接上地线。

楼主:
进展:推荐增加隔离变压器在控制电路上。

网友G(2010-11-30):
有干扰,你那线最好不要往动力线底下过,另外你加滤波磁环试下

网友H:
信号线千万不要和变频电机线一起并行放,特别是线路比较长时,那干扰是肯定的。建议:信号线单独走;或者电机线使用带屏蔽层的,屏蔽层接地。

网友I:
你的PLC是什么型号啊,如果是西门子s7-300的话就很难处理了,估计需要更换采集模块。

网友J:
热电阻内部接线松动或接触不良,当电机转到时其电机的震动导致温度跳到,电机停止时则正常,因此不是干扰的原因。

网友K:
隔离变压器最好能安装。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L:
中国图像网是机器视觉方面的方面专业网站,还包括图像处理人工智能等等,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网友M(2011-01-10):
PLC电源和变频器电源取不同地方的,温度传感器改为热电阻温度元件直接进入PLC.

网友N(2011-03-17):
220VAC供电回路加一个滤波器,另外,把PLC模拟输入的负端与PLC的M连接(等电位)就好了,我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O(2011-07-19):
我们没有温度传感器,但是如果有需要用到高抗干扰性能的光电传感器可选择www.chinasensors.com.cn     室外强光、电磁干扰、多个红外信号之间的干扰都可以避免的。

网友P:
的,,啊哈啊的 的。。的

网友Q:
应该只是现场显示的仪表数字跳动,PLC采集的数据不会跳动。我们以前遇见过,高频干扰没办法排除。

金属风暴!

网友:
由于变频器在工作时逆变控制的谐波干扰会反馈到地线上,也就是设备的金属部分只要和电机的PE连通,那么变频器在带动电机工作时候设备金属部分就会有谐波干扰。可以设置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越小,温度数值跳动幅度越小,载波频率设置越大,温度数值跳动越大。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做到两点:1.使用三端隔离型变送器;2.安装传感器时,传感器的金属部分包括其金属屏蔽导线不要与设备的金属部分解除。这样就不会有扰了。还有种办法就是在变频器输出侧安装专用的变频器输出滤波器,让载波频率产生的干扰没法到达PE。

网友J(2011-10-05):
楼主的故障原因已经查到就是底线被拆除。

网友R:
我认为你首先该确认是所有的模拟量都有干扰还是个别的一个或几个,正常情况下高低压布线该走两个桥架,如果屏蔽做的好的话,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R:
我认为你该确认下是不是所有模拟量都受到干扰,会不会是单个模拟量点有问题。另外高低压线该走不同的桥架,如果屏蔽做的好的话不会存在这么强的干扰!

网友S(2012-03-19):
线路是否和 动力线路共用 同一线槽 或线管 未做隔离  传输 距离是否合适?

网友T:
楼上回答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