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特殊故障

楼主(2004-11-26):
我公司一台变频器在工作时,显示屏的数码管突然熄灭,然后又点亮,变频器停止运行,重新启动正常。不知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A:
你的描述很笼统。但是我还可以给出几个可能原因,你可看是不是对。 1。有些变频器需要控制面板才能正常运行。比如控制面板上有电位器,而你的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中,正好有是由它来给定频率。由于某中原因,控制面板与其主控制板接触不好。而这并不是变频器有故障。比如爱默生TD1000系列。 2。变频器的开关电源出现问题。由于某种原因,致使开关电源负载过大,造成其工作不稳定。这种情况应该有可重复性。 2。变频器设计有问题。质量问题。 2。

楼主:
是台达的,好几台都是这样,还有德国的

网友B:
如果有普遍性就说明你的电源有问题。

网友C:
你描述的不是很详细。 有这种可能,电网电源质量不好,如果有出现缺周波,将会导致变频器突然掉电的情况,你可以用示波器观测你电网电压波形。试试看!!!

楼主:
不是吧大侠,如果掉电的话,继电器和接触器都应该调脱啊

网友D:
所谓的掉电,对于变频器来说,是电压下降到了它的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