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开关电源

楼主(2004-02-12):
我厂一台vfd变频器上电无任何显示,经检查开关电源部分场效应管k2225损坏,驱动电路(看不清)好象是2842f,请大侠帮助。

网友A:
你需要怎么帮0551-3245254

网友B:
还要检查开关变压器是否坏!k2225及2842f我有!020-88281886

网友C:
请教:台达变频器的电源有几组啊?

楼主:
开关变压器是好的,我更换k2225及2842f后IGBT控制端三组电源输出电压只有一伏左右,经检查为开关变压器初级绕组的续流二极管坏,更换后开关电源部分正常,我将电路板插到IGBT后送电,听到”啪“的一声IGBT模块的u相两个IGBT坏了,不知5.5KW的IGBT需要多少钱。

网友D:
IGBT的型号呢?

网友C:
2842可以用2843,2844直接代用。但是要注意是8脚的还是16脚的。 K2225可以使用K2056,K2082直接代用。只是注意绝缘。 注意这两只元件损坏后还会牵连K2225的源极电阻,他的阻值很小,只有零点几欧。以及栅极电阻等。 开关变压器和负载电路一般不会损坏。

网友C:
可以上网查资料

网友E:
深圳地区变频器维修热线: 0755-28848529

网友F:
是台达的吧?应该是2842B不是2842F

网友G(2007-04-30):
可提供配套的3.7KW-400KW的电源驱动板,控制板(包键盘),为广大维修变频器的用户提供方便
深圳市利鑫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坂田光雅园11巷4号
联系人;孙生 13902991430
电 话:0755-21340269
传 真:0755-84190698
网址:www.szlixin.com.cn
E-mail:  sdl-001@tom.com

网友H(2009-02-23):
正弦变频器开关电源不工作,启动电阻,滤波电容,开关管以及阻容吸收都没坏,UC3833也没坏,就是不工作,求教,急。。。。。

网友I:
换掉3844电源脚的电容试试,有时电压正常也不会起振的.

网友J:
台达变频器的电源有正负15伏,正5伏,正12伏

正弦变频器开关电源不工作...看有没有振荡频率?

网友K(2009-09-12):
我的电源3844的14脚基准电压只有零点几伏,是什么的原因尼!

网友L:
型号:2SK2225,品牌:RENESAS(原HITACHI),变频器内开关电源专用功率管,1500V,2A,TO-3P,百分百现货,原装,信息可靠,假一赔十,深圳得尔福电子,0755-83253899 13424309446 QQ:2521186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