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制动单元熔断器损坏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6-27):
我司一台起重机一只富士制动单元损坏,检查制动电阻正常,便更换新的制动单元,设备恢复工作。后检查损坏制动单元,发现快速熔断器损坏,测量IGBT,电容等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熔断器损坏,是否可以只更换熔断器,会不会对设备造成其他影响?

网友A(2012-08-24):
当负载过大 ,电机频繁制动的时候 会产生再生能量 这时就容易损坏制动单位 。经常这样容易烧变频器,建议制动电阻的选型要对,还有就是调节变频器参数,减少负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