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变频器控多台电机

楼主(2005-02-27):
一台变频器控多台电机,怎么设定每台电机的额定电流,我用的是富士的G11S系列

网友A:
是交替控制吗?

楼主:
2台电机同时运动的

网友B:
当然可以,只是变频器的容量要比两台电机的和在大一些就可以。

网友C:
单独加热继电器

网友:
兄弟怎么控制?能告诉我吗?谢谢了。 syligang888@sina.com

网友D:
各位变频专家:用过时代变频器吗,若用过,其质量如何,请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