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三菱PLC

楼主(2003-12-27):
我一台三菱FX2-64MR,在没有程序的情况下,Y20-Y37都有输出,是什么故障呢?哪位师傅能修复,是什么价位?

网友A:
我在南京,可帮你看看,电话:025-4610685。

网友B:
找我,包修复,500元

网友C:
若维修,可找我013703920370!!!!!!

网友D:
一个输出模块坏了

网友E:
要是我,就拆开来先自己搞

网友F:
可能内短路 zhaojj518@163.com

网友G:
打我电话,包行!13584468237顾

网友G:
wo 我修, 200元, 换几个晶体管就可以了。 QQ 52777735

网友G:
张家港人。13962260716

网友H:
021--64753228转535

网友I:
请问各位师傅: 我是一个初学者,请教各位师傅一个问题,同一编码器的信号线可否并接在一可编程的两个高速计数器的输入,另外,两个高速计数器不同时清零,计的脉冲数相对是否有误差;比如三菱的X0、X2并接同一编码器的同一相信号,高速计数器用C235、C237,计数前同时清零,之后当C235到一个数值时清零C235,当C237到一个数值时清零C237,C235、C237的设定值不一样,两个高速计数器计的脉冲数相对是否有误差,(如:C235为0时C237为10,C235为10时C237应为20,C235为20时C237为30,...)如果有误差该怎样解决。 谢谢各位师傅! 13839088186

网友J:
先自己搞一搞吗!

网友G:
我想应该是因为继电器触点粘连,自己拆开就可搞定。实在不行就换掉几个继电器。

网友K:
我想应该是因为继电器触点粘连,自己拆开就可搞定。实在不行就换掉几个继电器。不会有错的。试试

网友L:
你说的是它的扩展单元有问题,第一,你看看那条扩展线是不是正确的连接,还有电路,如果都正确的话,你量一下各个输出端跟电源公共端之间的电阻,如果没有电阻的话,那就是所有点都坏了

网友M:
专业修理、保质量,价依故障情况而定,估计在300-500元。有意下贴。

网友N(2004-07-07):
MR是继电器输出,一般多是用东芝TD62083达林顿8路驱动,继电器和达林顿驱动很容易坏,查一下。

网友O:
可以的,我是苏州海德自动化的专修PLC和变频器的,我的电话是13914093201至于价格我们先不能确认,我们需检测之后才可以确定价格但我们一定能修好,并有一年的保修期

网友P(2005-12-21):
里面的小继电器触点粘了,到外面找2个同型号的换掉就可以搞定!!

网友Q(2006-02-16):
拆开再说。

网友R(2007-05-25):
看来修PLC的人还真不少?

网友S:
 我公司有大量此型号的PLC;修理也可以寄过来;

www.zjzcmy.com上有实物图片;

欢迎进入我公司网址:Http://www.zjzcmy.com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东路桥大道488号   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401785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手机:13777650379
Http://www.zjzcmy.com
E-mail: zjzcmy@126.com
QQ:394047702

网友T(2007-12-31):
见到很多工控方面的兄弟都在找
三菱全系列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ersion 7.08j 中文版
这里有个免费下载的,分享一下
http://www.m8002.cn/Content.Asp?ID=2

网友U:
可能是td62083坏了

网友V:
高手不少

网友W:
换62083,我修过一次类似的情况,1输出点无程序也有输出。可以将IC拆下来接电源,然后给5V电平看下输出

网友X:
还在学习阶段!

网友Y(2010-11-10):
施耐德PLC编程与维护班    掌握施耐德PLC指令、程序及组态编程维护,并能熟练进行PLC编程

联系人:陈老师 :13788998581          QQ:374826525

网友Z:
深圳朗辉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

0755-61635357

15914193712小周

www.szlanghu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