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问题

楼主(2011-07-02):
请教个问题,一拖一电机,变频器控制电机的时候,

假设现在电机是正转的话,不改变变频器设定的正反转设置可否通过改变电源的进线或是变频器主回路的出线(即电机的进线相序)来改变电机的正反转,?

  好像是听说不知道改哪个线根本不起作用。请知道的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你那变频器是不是由外部端子控制 貌似FWD正传 还有个什么反正 GND公共端,你可以调一下线,正传跟反转调一下,实在不行,那就得改参数实现了

网友B:
0.28-685.99941   1-37-3060-9013
成都戴雅工控服务公司是成都市工控服务行业中的骨干公司,在许多相关行业中树立了我公司技术实力雄厚,服务质量优良的良好形象,被许多单位列为长期合作伙伴。

公司先后在深圳.成都等城市成立维修车间,专业从事自动化设备、工业控制计算机等各种工控、电气设备芯片级维修并具有自动化系统设计,工程成套能力。公司有着一支敬业,充满活力专业技术过硬的维修服务团队。公司全体员工遵循客户第一,信誉至上的原则。周到的服务,可靠的产品质量,真诚的服务态度,满足您的需求。

联系人:何

网友C:
通常变频器是由正反转控制端子的,当然改动出线也是可以的,但是改动进线是不起作用的

网友D:
变频器的电源进线R S T是不分相序的,改变它根本不起作用.可以改变输出线U V W使电机实现反转,但不用这么麻烦,你在控制端子那里就可以改变电机的正反转了.

网友E:
北京中恒益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工业自动化设备维修的企业,维修工程部拥有国内最先进的智能电路板综合测试仪、编程器等,拥有多名经验丰富的电子维修工程师。本公司为众多企业和产品供应商修复了大量自动化控制设备,为这些企业解决了实际问题并降低了大量时间成本和生产成本.

维修范围:(所有自动化设备上的电路板。)

各种变频器、直流调速器 、伺服驱动器 、电源、PLC ;工业自动化控制板,如:I/O板、通讯板、CPU

网友F(2011-08-01):
广郜太多了

网友G:
做工控的请加超级群140914180 高手很多,欢迎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