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化纤厂专用安川616T3变频器FU故障,向各位高手请教

楼主(2005-06-08):
我这有多台616T3变频器报FU故障,但是测量保险正常,请高手赐教!另外,哪位有T3的参数说明,我用616G3的数字操作器,可调出来的参数是Fn和Hn,找不到Sn等参数,不知何故?

网友A:
检测电路故障,没图,没物怎么说.

网友B:
616T3变频器日本安川现在不生产了!到周期了该淘汰了!我们正在研制一种专用接口电路,让原来生产线上的主板通讯能驱动现在新变频器。进行技术改造,现正处试验阶段,有好消息我通知你。我们是专业精修
日本安川(CIMR-P1W2015、CIMR-P1W2018)
和
日本明电舍(VT624)等化纤专用变频器
;潜心研究分析日本东丽长丝设备工控故障 (纺织化纤行业专用)。 我们非常有兴趣和大家合作。欢迎大家用E-mail联系:
xpcnq@163.com
 ;; 联系电话:15952592786 ;;联系人:程先生

网友C:
你在那里,我弄过多台.有机会大家合作吧.

网友A:
LG DCP----电阻-----4脚光耦----地 如果你能找到电阻(有可能是俩个串联)检测电阻阻值

楼主:
谢谢江老师,已修复一台,有时间再向您请教。另外,还想向高手请教一下Hn和Fn参数说明,请大家指教。

楼主: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T3的参数: Hn-01 06 Hn-02 0000 Hn-03 0000 Hn-04 1101 Hn-05 0001 通常G3和G5用Sn设定,但T3没有Sn的参数。不知何意?操作方式(端子和面板操作)?停止方式?初始化?请用过的大师指教!

网友(2005-08-04):
我用51单片机改造过多台G7,变换其通信协议使其兼容于T3,设备工作2年多,无故障情况,欢迎交流.tel(13799757073).

网友D:
感谢ANCHUAN,在你的提示下,我已修复显示CPF04的故障。

网友D:
现本人有616T3的新问题:上电后显示OU(过电流)故障,请教各位,该如何处理过这问题?

网友E:
安川化纤用变频器现在还在生产销售。 叫F7J和T7系列。 可以买新机器换下来

网友F(2005-12-05):
老生长谈把我有T3的机器不少多都坏了谁对其了解流电话好吗?急急急急还有他柜子里的通讯检测的扳子坏的也不少谁修过啊

网友C:
TO:永刚
你好!我修得比较多这种机型,你的机器详细情况是怎样?可与我交流。我的QQ:272173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