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变频器

楼主(2004-12-23):
我有一台三星的4.0KW的变频器,时间挺长的,现在好象不太稳定,用一段时间就报过负载,而且不定期的,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主控板老化了还是...??

网友A:
我有一安川的616G5的也是如此

网友B:
基本上是驱动电路上的电容不太好了!:) 换掉试试!! 如过还不行电话0573---8115329找---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