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G5的问题

楼主(2005-09-16):
各位大虾好,碰到点问题,特来请教 有台G5的机器,55KW的,上电没显示,灯是亮的,接触器没吸,估计是开关电源问题,不过他的开关电源结构不是很清楚,无从下手,请高手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55KW开关电源输入是直流220V,输入有吗?开关电源有啸叫吗?啸叫是后部短路.电源是自激式的,修起来不困难.单独修好,再与控制板连接,不然会损坏控制板.

网友B:
55KW开关电源供电是380V/220V变压器输出220V经整流滤波后送到驱动板。检查这+311V直流电是否到达开关电源。

楼主:
谢谢各位,我去试试,不行的话,再来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