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1000求助

楼主(2005-01-11):
各位大虾,请教个问题,我有台TD1000的0.75KW的变频器,上电没显示,应该是开关电源坏了,不过里面有块土黄色的小电路板,型号为F1452GH1,不知这块板子与开关电源有无关系,谢谢!!

网友A:
我有! 电话13365980001

网友B:
我公司是艾默生全国联保中心,有大量的备品备件,许继昌龙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133-33998881

网友B:
我有TD1000变频器的故障维修手册,欢迎来电索取,许继昌龙控制系统有限公司竭诚为你提供全方位系统工程解决方案! 网址:www.xj-cl.com 信箱:kel@xjgc.com 手机:133-33998881

网友C:
如果主回路没有问题,可能是厚膜电路有问题了

楼主:
大的开关管短路了,我已经换好了,还有周边的几个贴片电阻被打掉了,不知道阻值是多少,不过我换了几个上去,上电后没反应,可能是这块F1452GH1坏了,这块DD应该是厚膜电路吧,请各位诊断一下,谢谢啦!! :)

楼主:
难道没人知道吗?? 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这个扳子??

网友D:
您判断的没错,如有某元件不知其参数,可与我联系(13506034591),我比较熟悉.厚膜我也有.

楼主:
TO:巨浪 你的手机怎么打不通?还有我的打坏的电阻是R9和R14,请告知阻值,谢谢,顺便问一下,你那块扳子多少钱?

楼主(2005-02-16):
人呢??不在?? 哎............ 我的艾默生啊!!! 求助啊! @_@ 有谁知道R9和R14是多少欧姆啊?? 还有谁有这个F1452GH1板子啊??

网友D:
你发的短信都有收到,随时都可与我联系,所要的配件我都有

楼主:
TO:巨浪 您好,你上次寄来的板子我已经收到了,不过我安装上以后还是没显示,所以想跟你换块原装的小板子,你这块板子大了点,不太好安装,跟小变压器靠的很近,所以想问你一下,能否换块小板,我想要那种土黄色的,请给我回复,谢谢!!

网友D:
对TD1000 0.75KW位置可能是小一点,如要原装,也可电话告知,但原装其是陶瓷封装,其内部电阻散热效果较差,容易再次故障.板子应可以放得下,我已修复少说也有上百台了.至于没有显示,是电路可能还有其它故障,你再查查,如有什么疑问可以电话联系,我尽可能答复您.

楼主:
您好,谢谢你的回复,我想再问一下,如果主控板有问题,会不会出现这个现象,另外,还有什么方面会导致无显示,我已经查了好多地方,大功率管和变压器都换了,电阻也是好的,请赐教!!

网友E:
那个发光二极管有没有亮,还是仅是面板没有显示,可以测一下主回路是否有电, 若是灯不亮,那么检查检查继电器或是缓冲电阻的两端是否有电压,若有,那么是否在开始能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若听不到,则是继电器坏了, 若没有那么是整流桥坏了,对于TD1000小功率的,可到他们公司直接换整机

楼主:
灯亮的,没继电器吸合声音,模块我是买了2手的, 我自己觉得有可能是变压器有问题,大功率管短路会不会把变压器打坏??上次我上电,还有火星冒出来,虽然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还是吓了我一跳,呵呵 请大家看看,帮帮忙 继电器哦单独上过电,没问题

网友E:
可能是直流电源出了问题, 建议 先测一下直流母线的电压是多少,然后再测测变频器输出的电源的电压,看看是否异常, 还有可能是直流电源模块输入侧的那个三极管坏了 不过上电就有火星,这有些太危险了吧,先把板上的焊接点处理干净啊

楼主:
我测过直流电压,是正常的, 其他的我都试过了,继电器我单独试过,没问题 变压器不知怎么测试.不过换了一个(不知道是好是坏),一样结果, 三极管我换了个好的,关于冒火星,主要是刚开始修的时候没注意开关电源,其实它短路了,所以上电冒火星. 这机器一开始是模块坏了,好不容易找到块一样的模块,想不到.....,看来修好它还不知什么时候!! 不行的话,谁卖给我台二手的算了,不过我要便宜的,要不我连回家乘车的钱的没有了,呵呵!!  :)

网友D:
您如果相信我的话,可以寄来我看看.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这种变频器的二手模块很多都有问题,整流部份一般都是好的,当然不显示可能与此无关.

楼主:
TO:巨浪II 你能加我QQ吗??我QQ号是41554471,谢谢!!

网友D:
对不起,我虽有一QQ,但基本不用,今天查一下密码还不对,待我明天再试试,行后再告知.

楼主:
TO:巨浪II 主要是由于公司有规定,不能随便把机器外带,除非领导签字,所以比较麻烦,再说我们离的也远了点,一来一回也要好长时间,所以我想我还是自己试着修修看,当然还要你指点一下,呵呵 :)

楼主:
TO:巨浪II 你好,我想上直流电试试,请告知哪两个脚要短接, 我的MAIL:skyish@citiz.net 谢谢!!

网友D:
该机型有两种版本的电路,一种是电路板上已将下桥臂的触发脚的公共端与直流回路的负端相连,而一种则没有,您好可以通过用万能表测开关管的S脚与直流回路的负端的电阻,其阻值应在1-2欧,若不是则应自行将这处短接,否则上直流电源后,开关电源无法工作

楼主:
TO:巨浪II 我照你方法试了,不过遇到点小麻烦 开关管应该是G、D、S,面向K1317的最左面是G,中间一个是D、右边是S,是不是啊?? 我短接后,在接线端子+和-之间加了电压,面板有显示,风机也运行,断电后在上电,就不显示了,我检查了一下,开关管3个脚都短路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是我搞错了开关管的S脚, 另外你是否有模块,价格多少?? 可能我买了的二手模块有问题,(惨了,这次亏大了) 不过这模块的二极管特性是好的,不知道是哪几个脚有问题?? 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F:
这种问题我父亲肯定知道

网友G:
狗娘养的!你父亲是和母狼杂交以后身生下你的!他是知道但没让你知道!

网友D:
我有全新的模块,你开关电源应修得差不多了, 是不是你修时不小心的原因导至的第二次故障,我未曾遇到你所说的.全新模块我这有,可通过上面的手机与我联系.开关管的管脚你判断得没错.开关电源现在我没有看到机也不便说什么,但您修好开关电源后,切记不要急着上模块,还要检查驱动电路,如驱动电路有故障很容易再次烧坏模块

楼主: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把开关管打掉 我照你的方法,把N-与开关管的S脚短接,然后我再在P+与N-之间加直流电压(我模块已取下),它一开始有反应,面板有显示,风机也正常运行,然后我关掉再重新上电,就点不亮了,查了一下。是开关管坏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晕

楼主:
我现在直流电压上电后,有显示了,不过加了模块又没显示了,是不是模块有问题啊!! 这机器全身都有毛病,哎!! 累啊.

网友D:
您好可能搞错了不是将N与开关管S短接,您认真看我上面的帖子,你这样接将开关管的电流反馈取样电阻不远千里了给出短接了,没有电流负反馈,当然很容易烧开关管了,认真分析一下你距成功个好仅一步之遥了,祝您成功!

楼主:
是不是S脚与电阻(就是N那边的)的一个脚短接,是不是?? 不过我那样短接,怎么也有显示啊??奇怪(没线路图搞不清) 还有我加了模块,仍旧没显示,我对照TD1000,1.5KW的线路板,怎么有点不一样,一个线路短接,一个不短接,疑惑!! 还有这模块有旧的吗??最好便宜点的,主要是这台机器也小,没什么维修价格,哎!!! 不过很谢谢你耐心的指导,谢谢了

网友H:
谁有西门子变频器的说明或手册,发一份。谢谢 f88293274@sohu.com

网友D:
TO 汽水泡泡: 从目前情况看很可能是开关电源电流取样电阴损坏,你查一下看是不是.

楼主:
开关电源电流取样电阴损坏??? 是什么东西?? 请告知,谢谢!!

楼主:
TO:巨浪 开关电源电流取样电阴?? 是不是取样电阻?? 板子上的编号是多少??能告诉我吗?? 那模块没问题??? 急!! 请回复,谢谢

网友D:
接在开关管S与主回路直流电源N之间,其阻值应在2欧左右

楼主:
TO:巨浪 关电源电流阴损坏??? 是不是取样电阻?? 线路板上对应的符号是什么?? 请告知,那么模块可能没坏喽。 急!!!!

网友I(2005-07-05):
求助:急需f1452gh1电源厚模电路10块,。

网友I:
急需F1452GH1电源厚模电路10片 联系人:昝先生 电话:0533-2180909 Email:zanxingchao@qq.com

网友J(2005-11-28):
哥们还有一片 F1452GH1 有要的联系我 0427-8536535

网友(2006-02-25):
我急需3U公司生产的URT-C14912PL继电器两支,各位谁有信息敬请提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