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求助

楼主(2004-12-31):
各位大虾,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台安N2系列变频器上电后出现----,不知为何故障

网友A:
是主板坏掉了

楼主:
哦,谢谢,我去弄块主板试试

网友B:
你干脆说变频器坏了更好。

楼主:
主板没坏,晕,原来是接触不好,把几根针脚擦了一下,有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