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016的问题

楼主(2005-09-14):
各位大虾好,小弟碰到点问题,特来请教,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丹佛斯5016的机器一上电就报ALARM9,变频器过载,我没拖电机啊,怎么会过载啊,模块的二极管特性也是好的,百思不得其解,请各位帮帮忙啊,谢谢啦

网友A:
检查电流互感器。

楼主:
TO:李工 我把变频器初始化了以后没报警了,然后我拖电机,也没问题,电机是1。5KW的,是不是变频器没问题了??

网友B:
是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
哦,楼上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