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压缩机能打开修好吗???

楼主(2007-06-09):
最近我得空调压缩机坏了,表现为三相阻值不平衡,运行电流增大好几倍,一会儿热保开关就跳了,修空调的说压缩机坏了换新的吧!!七百一个.没办法换吧.把拆下的旧的拿回家,摇一摇还听见有液体的响声,不知是怎么焊的接口,能打开修修吗??为什么还把电机密封起来???专业师傅给俺说说吧!!!!!!!里面都有什么东东??啥原理呀???

网友A:
还是买新的吧,这东西即使明白的人也不好修,除非你就是维修制冷机组的专业人员,并且设备齐全。这个压缩机壳体一般是铜焊或银焊的封头,简单的说,里面是一个电动机带动一个压缩机。在工厂装配时这套压缩机是用专用压力机压进外壳的,不像冰箱的是用弹簧悬挂的,很难拆。你买新的肯定比你找设备维修便宜的,除非你就是想学习。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我单位修过一个,很费劲,要专用耐氟漆包线,耐氟绝缘材料,而且装配很难达到标准,到最后费老鼻子劲,用不到一周又坏了,劳命伤财的,划不来!

网友C:
      没有必要

网友D:
里面是冷冻油,可以修理的,比较麻烦,我修理过,

网友E:
可以的,我看见别人修过

网友F:
可以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