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清除设置

楼主(2005-01-11):
求助 各位高手,我有一个台达VFD-B型的变频器,被设置了密码,而我又忘记了密码,请问有谁能够清除密码恢复到出厂设定值吗?请各位高手们赐教!

网友A:
台达品牌b系列的变频器,修改参数的键盘锁定,造成大部分参数无法修改,说明书没有明确说明如何解开键盘锁,把MODE和RESET健一起按下,显示P256,(P256在说明书中没有说明什么意思),按ENTER健修改此参数,把00改为01,按ENTER退出后即可修改全部参数. ----转自工控论坛

楼主:
3636,非常感谢你的帮助,很高兴能有你这样的工控朋友, 再次谢谢了

楼主:
3636,怎麼搞的,按你說的方法我沒有解開,然後這一的VFD-B型的变频器上根本就沒有ENTER健。MODE和RESET健一起按下也根本就沒有反應,更不會顯示P256。能不能有其他的方法

楼主:
3636,你好,我刚才到现埸去看了下,VFD-B型的变频器上的PU操作单元上没有ENTER健,然后把MODE和RESET健一起按下根本就没有反应更没有显示P256这项。 我刚才打电话到中达电通公司,他们公司的工程师说要用专用的工具和程序才可解开,一定要拆下来送到他们公司才可以。不知道他说的是真还是假,请各位高手发言。如果有台达变频人员也请进来看一下,这不是害人吗,要恢复到出厂设定值还得掏钱停产,挨骂,下次买他们的东西得留点神了

网友B:
來講一下正確的好了... 因為有可能有兩種情況... 第一種是鍵盤鎖...因為將00-02設為8...為鍵盤鎖定功能 另一種就是設密碼了,設密碼的用意就是讓人不要隨意更改參數的.. 真的忘記密碼也只能送回去處理,不然大家都知道怎麼解開的話那密碼設定有何意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