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疑问

楼主(2011-01-27):
1.现场使用的2线制压力变送器,已经使用了几个月,今天突然发现把变送器的线与PLC断开后,分别测量变松器的两根线与地都有18V电压,有的变送器为5V,有的为0V,像高手请教。

网友A:
我还没有这么测过

楼主:
不应该这么测吗,我是发现PLC内所有24V点全部下点,闸也断开,闸的下端子对地测量有24V,检查所有现场线,发现的这个问题,测量有问题吗

网友B:
是否不绝缘!

当初打造 上海皓鹰测控和Dynisco中国 成为 全球知名熔体压力传感器制造商的核心团队!

巨人团队的再一次打造! 齐亚斯 ZiasIOT

齐亚斯(上海)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Dynisco的创始人是我们中国人李诗颖先生和李耀滋先生!

Dynisco中国创始人吴浩;

上海皓鹰测控创始人吴浩

 齐亚斯核心团队曾跟随全球知名熔体压力传感器专家吴浩先生共同创建吴浩测控(原上海皓鹰测控技术有限公司)及Dynisco中国有限公司,他们有着多年的行业经验和全球化的管理理念。齐亚斯核心团队曾研发了中国第一支CAN-BUS智能熔体压力变送器,中国第一支自动调零高温熔体压力变送器,中国第一支智能显示一体化压力温度双测高温熔体压力变送器,中国第一支组合结构高温熔体压力变送器等。齐亚斯核心团队曾在美国、日本、马来西亚、德国等多个国际化的工厂参与技术研发和企业管理工作。

20161111日,齐亚斯(上海)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面对全球发布EMPS品牌PTE全系列熔体压力传感器和熔体压力变送器,EMPS品牌PTE全系列产品包含直杆单测压力、软管隔离单测压力和温度和压力双功能测量产品,产品输出信号覆盖3.33mV/V4-20mA0-5V0-10VEMPS品牌PTE全系列产品完全可以与DyniscoGEFRANRKC等同类品牌产品互换。

齐亚斯公司旗下包含多个品牌:皓力德、Holeaderwuhao、格拉夫、EMPS、高福特、GraffGotttfert等;产品包括: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压力变送器、熔体压力表、环保系列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压力校验系统、位移传感器、流量传感器、测力称重传感器、汽车轴重仪器、实验仪器、熔体流变仪器、压力开关、爆破开关、PID压力控制仪表、温度控制仪表等;产品主要应用在塑料机械、化纤机械、气液压机械等领域,产品技术性能指标完全能替代进口同类品牌产品,且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在挤出和混配供应商的生产线中,目前仅有少数装有现场总线系统。采用基础现场总线协议安装在挤出机设备的生产线上。这些加工商已通过DeviceNet协议安装了温度传感器,同时正在寻求网络化压力传感器的应用,以减少线缆、提高精度和诊断能力。采用基础现场总线协议的优点还有:即使中央PC机发生故障,网络控制环仍然可以使挤出机继续独立运行。加上高精度的控制进行系统控制,其优点是从极度复杂的反馈中快速获取压力数据,从而更好地控制产品质量。

齐亚斯(上海)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ZiasShanghaiIOT TechnologyCo.,Ltd

服务热线400 999 6709

技术热线 +86 185 1615 7770

  www.ziasiot.com

     www.holeader.hk

E-mail info@ziasiot.com

    info@holeader.hk

网友C(2011-08-09):
楼主好  我以前遇见过  但没你那么严重   我们那个时候是因为线路上有干扰  你可以去查下屏蔽层有没有问题

网友D(2011-09-16):
是否是变送器电缆间绝缘损坏。可以测量其分别对地电阻和两线间电阻值。

网友D:
查看一下电缆的屏蔽线一端(在PLC接线端)是否接地,是否产生感应电压作用于两线之间.

网友E:
应该是感应电压吧

网友F(2011-12-15):
感应电压造成的,分开走线就行

网友G:
同意6楼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