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我的变频器坏了

楼主(2003-02-09):
我有一变频器坏了,型号:GT-2000-5A5 7.5HP 整流及开关电源都坏,麻烦的是开关电源有一电容C5炸粉了,哪位前辈能帮我找到C5的型号。不胜感激!

楼主:
变频器的型号:CT-2000-5A5 7.5HP 台湾九德松益

网友A:
电源维修很简单的啦。

楼主:
我找个形相似的电容(0.015K 100V)代替C5输出正常;可不到1分钟;电源变压器冒烟;更换变压器及滤波电容;依然如故???

网友A:
检查电源反馈及保护回路。

网友B:
C5:103K 400JS

楼主:
先谢了,可换了C5 还是 故障依旧 查片电源找不到问提??

网友B:
1:脉冲变压器是否有局部短路? 2:振荡电容容量? 细查吧!

网友C(2015-09-28):
电容爆了就得查查原因之后在理想的更换元件,以防止故障范围扩大

网友D:
回复看看时间啊!03年的问题,15年还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