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压电阻问题

楼主(2005-06-20):
变频器的均压电阻一般用多大的阻值和功率合适呢? 如22KW的,2.2KW的. 有什么讲究吗? 我一台2.2的和1.5的380V的用79K欧10W行吗. 不过它发热哦,这正常吗? 谢谢帮助.

网友:
正常的。47K-100K都可以。

网友A:
请问"均压电阻"指的是什么????

网友B:
均压电阻的选择应该比较复杂,如果要比较精确计算 需要知道电容的一些寄生参数,大概选的值也就在20K-100K之间, 电容越大,漏电流越大,则电阻应该选择越小

网友C:
均压电阻应该是并在主电容的电阻吧!!!

网友:
就是并在电容两端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