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P11高手论

楼主(2005-08-08):
富士G11/P11的模块6MBP75(50)RS120。总是坏。但静态测量时是好的,就是不能上机用。 刚上电时还能用,上电一阵子后,就不能起动电机了,表现为缺相。有时还欠压呢。为模块在温升后工作不正常。难道是富士模块的绝症吗?以多次见到了。 这种机型在没逆变模块时,还开不了机呢,麻烦呀。 还有开关电源中的整流B0615可以用什么代替呢??

网友A:
本公司有富士G11/P11原装6MBP75(50,100)RS120,模块,有需要的话,联系tlfzfglasses@hotmail.com

网友B:
我这也有一台富士的鼓掌和你差不多,只是不报欠压.它用的模块价格实在太高了

网友C:
驱动有问题,仔细检查.

网友D:
是的,我也碰到过好几台富士G11、P11的模块输出不平衡,只能整个换掉,价格又高。不知道你的原装模块6MBP75RS120要多少。联系:xuzupin@msn.com

网友E:
遇到过多次,驱动没问题,就是模块内部的控制电路(驱动)坏了。

楼主(2005-09-11):
同感啊,也有不是模块问题的。

网友F:
整流桥里的可控硅也老坏,之后就把充电电阻烧掉。

网友G:
首先确认你的6MBP75RS120是好的,换好后带载情况下检查输出平衡? 充电电阻坏不是整流桥的原因,整流桥的模块是普通的半桥整流,没有可控

网友H:
g11变频器15kw我打开看了,与充电电阻并联的模块部分应该是可控硅。说明书上的示意图也画的是可控硅

网友G:
我用的都是100KW以上的大功率,里边没有可控硅,可能是误会。小功率的我没拆过。

网友I:
有用示波器测过光藕上的波形吗?有时是波形畸变导致IPM内部上下桥臂直通而引起的,表现为:1,过电流。2,三相不平衡。3,短路。4,模块炸裂

楼主:
还有开关电源中的整流B0615可以用什么代替呢??

网友J:
不是模块的问题。检查一下触发板上是否有问题。

网友K:
欧姆龙CXP-V4.0,V5.0和PLC仿真软件,西门子,三菱,松下等其它品牌PLC编程仿真软件,各种触摸屏编程软件,各种手册请到网站:www.jiangwenyi.com下载

网友L:
我这儿也多次发现这种情况!冷机开没问题,一会就缺相,经仔细检查发现是模块问题,换个好模块就好了,这样很可怕,模块价格不菲啊!

网友M:
不是模块的问题,触发板上存在问题或PC923老化了 浏览:Http://www.gdikong.com

网友J:
没错。正是PC923

楼主(2005-10-29):
很多朋友说不是模块问题,可他们换了一块模块就好了啊,这又怎么说呢?

网友N:
我遇见过这确实是模块的质量问题,量出来是好的但用了就不行。

网友O:
是啊
6MBP50RS-120 这种模块又昂贵,质理又没保证,所以见意以后不要修这富士P11、G11的变频器。
我碰过很多台变频器了。

网友P:
此类模块为IPM ,内部也有线路板

网友Q:
to如意工控
我这个没pc923啊啊 啊啊啊啊啊?

网友Q:
富士g11p11的模块6MBP75RS120
6MBP100RS120
确实是质量问题
富士公司都认了
详谈qq385272072

网友R(2011-09-25):
G11在市场上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S(2012-02-16):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www.caiyadianzi.com,专注为客户提供高效率的伺服驱动器维修、工控设备维修、变频器维修、触摸屏维修、伺服器维修、CNC维修、编码器维修、伺服驱动器维修、伺服放大器维修、发那科伺服驱动器维修等服务。

我公司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维修工程师,从事高端设备电路板维修工作10多年,拥有十分丰富的维修经验,同时,凭借多套先进的进口检测仪器和丰富的配件库存,能够快速对客户故障设备完成修复工作。

公司一贯坚持“质量第一,用户至上,优质服务,信守合同的企业理念,凭借着高质量的产品,良好的信誉,优质的服务,维修产品涉及广泛。技术精湛,欢迎咨询洽谈。竭诚与国内外商家双赢合作,共同发展,共创辉煌!

贵单位如有各方面的PCB维修、销售需要,请与我公司联系。

地址:上海普陀区真南路1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