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平衡问题

楼主(2005-06-28):
变频器输出不接电机时,电压平衡,接电机无负载时就不平衡了,有10V的差距, U相电流1.4A,V相1.6A,W相1.8A,驱动电路上无稳压管,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 怎么解决?

网友A:
什么品牌

网友B:
电机有问题吧?检查三相电阻是否平衡或换个电源,试试后再确定是否是变频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