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同步控制问题

楼主(2005-05-16):
三台变频器要求同步,用了共直流母线。 一台110KW,一台75KW,一台30KW, 为什么上电总是炸30KW的那台啊? 还好没炸其它的。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变频?一 三台是什么同步?二 有无直流放电装置?三 变频的设置有无大的分别?四

网友B:
很简单,说明30KW的变频器或它带的负荷有问题.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炸的肯定是小的那台. 第一:变频选择有问题,选择进口的会好些. 第二:那可能是再生电动势造成的. 第三:如果不能有选择,接入放电电阻,但比较浪费.

网友C:
是再生电动势引起的 直流母线之间应加直流熔断器

网友D:
你采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如果型号不一样,有可能直流端子在启动电阻的前后位置不一样。 相当于启动时没有启动电阻,直接通入电容两端直流电,所以可能引起爆炸。 建议仔细检查一下启动电阻的位置以及采用接触器还是可控硅切除启动电阻,甚至是采用延时切换还是采用测电压切换等情况。。

网友E:
上电总是炸30KW的那台啊? ===== 那当然了! 你并联了这么多大电容,小变频器的整流模块肯定经不住大电流了!

网友F:
"你并联了这么多大电容,小变频器的整流模块肯定经不住大电流了"同意楼上的观点,你这种情况为何不用逆变器既经济又节能,现有情况可以家电抗器及上电回路加以电压检测及时间控制.

楼主:
一:直流母线之间应加直流熔断器 二:相当于启动时没有启动电阻,直接通入电容两端直流电,所以可能引起爆炸 三:你并联了这么多大电容,小变频器的整流模块肯定经不住大电流了 是啊,经检查,的却是接在了电容直流上了, 我是先给30的上电,又上了110的,就炸了30的整流模块。 上电先后也有问题吗?

网友F:
先上30的,再上110的其充电还是经过30的整流模块,你若等3台变频器都上电后再并直流母线中间再串直流电抗器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楼主:
分别给三台上电后,再并直流母线 恩,很有道理哦

网友G:
我也有此疑惑,久而未解。

网友H:
30kw那个就不用接电网了。直流就直接接到直流母线上。

楼主:
好像有个厂的科比是这样接法哦

网友I:
把两台变频器中间加入接触器当两变频器都运行时用运行输出信号控制接触器投入

网友J:
不明白的是:既然用直流母线,为什么非要从交流测接入?为什么不直接接入变频器的直流端子(因此通常变频器的直流端会引出)? 多个变频器共母线从交流测接入,除非严格的上电同步才行,否则一定会对整流电路会有致命的冲击(尤其是较小容量变频器)。 从大到小接入,问题会缓解一些。

网友K:
从大到小接入,问题会缓解一些。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L:
先上30的,再上110的,不炸才怪!共直流母线是有讲究的!变频器都上电后再并直流母线,这样才行!

楼主(2005-07-10):
有理,有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