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P11奇怪故障,值得一看

楼主(2005-08-10):
富士P11机型,11KW的,刚上电时,运行正常,过5分钟后,再想让电机动起来就难喽。 5分钟后,一运行就跳LU欠压,或是电机摆动,就是转不起来。量DC520V,正常呀。 模块确定正常的。一开始运行正常,输出也一切正常。认为驱动没有问题的。 不知是不是控制板上有什么芯片有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二啊, 急盼中!!!!! 万分感激!!!! 求教了!!!! 另开关电源中,整流用的B0615可以用什么代替呢??

网友A:
会不会是开关电源问题?

网友B:
五分钟时是跳LU停的吗?

网友C:
可能是充电可控硅控制电路有问题,启动后测量充电电阻两端电压应为0V。

网友D:
顶楼上 上电后,空载运行,测量一下充电电阻两端的电压,如果不是0V,就说明旁路开关没合上。 另外,这个过程要尽量的短,以避免烧充电电阻。

楼主:
或是电机摆动,就是转不起来。 细察后得知,是驱动有问题呀

网友E:
换摸块吧,

网友F:
好象有输出缺相问题,检查模块和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