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的usb端口编程电缆使用需怎样设置

楼主(2011-05-22):
我新购买一条6ES7 901-3DB30-0XA0数据线无法与PLC通讯,是不是需要安装驱动或是设置设么参数啊,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如果是200PLC的话不需要安装驱动,从控制面板里的PC/PG interface里设置选择auto就可以了

网友B(2011-07-04):
如果是USB接口的,必须把端口设置为USB,而不是COM1或者COM2。如果是网卡的那种根据自己的所用接口选择

网友B:
设置方法可以在控制面板上,设置PC/PG接口。

网友C(2011-10-12):
在连接属性设置为PPI通讯方式,不行重装驱动。

更多工控书籍请看
http://yunfile.com/ls/hxs555/
希望大家共同进步
因为资料存在网盘中,所以请诸位点普通下载后耐心等待30S后(期间会有广告画面跳出,关掉即可),再次点下载(请不要用迅雷等多线程下载工具)

网友C:
连接属性设置为PPI,不行重装一下驱动看看。

更多工控书籍请看
http://yunfile.com/ls/hxs555/
希望大家共同进步
因为资料存在网盘中,所以请诸位点普通下载后耐心等待30S后(期间会有广告画面跳出,关掉即可),再次点下载(请不要用迅雷等多线程下载工具)

网友D:
无须安装驱动,但通讯波特率须设置一致。

网友E:
设置方法可以在控制面板上,设置PC/PG接口

网友F(2011-12-15):
编程软件里最左边的查看栏有  设置PC/PG接口  选pc/ppi 里面第二项有COM1 com2 和usb 选usb就行了

网友G(2012-02-03):
你可以回我的emil:HL012345678@163.COM,我电话指导你

网友H:
深圳市西马特科技有限公司是深圳市政府、深圳市科技局重点扶持的高科技企业。
公司自动化部通过整合国际先进技术与资源,自主研发、生产SIEMAUTO系列自动化产品,型号齐全,技术领先;包括国产PLC SM7-200/300 系列数字量模块、模拟量模块、通讯模块,开关电源,PPI电缆,MPI适配器,工控机与工业平板电脑,无线路由器等。
产品可靠稳定,品质优良、精度高,速度快,使用方便,即插即用。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关二路安乐工业区19栋二楼东B座
  联络人:曾小姐
  Mobile Phone : 0-13760243069
  TEL:0755-26068796
  FAX:0755-26068852-603
  QQ:378162485
  网址: http://www.siemauto.com

网友I:
第一步 设置端口 选USB 第二步 设置通讯波特率 不知道多少 就点下面的 搜索所有波特率 第三步 双击通讯  还有通讯协议那块看看是不是PC-PPI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