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变频器出现直流电压高报警的原因分析

楼主(2011-01-04):
变频器经常性的出现直流电压高报警跳停,110KW变频器负载电机电流波动20A左右,请各位老师分析一下可能是哪里原因

楼主:
变频器待机与运行前后直流电压能相差多少

楼主:
变频器内电容器的容量降到多少就不能使用了

网友A:
检测电路,芯片级维修各品牌变频器、伺服器、工业级电路板。QQ:1409572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