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4-10-12):
安川616G5变频器通电即出现CPF05报警,不知何故障,请各位赐教!

网友A:
CPF05 External A/D Err CPU内部A/D变换器不良 ---- 将电源ON/OFF试一下 或者控制回路损坏 交换变频器 可以去下面网站看看 http://elevator.3322.net/date/05.htm

网友B:
或者拿下来清洗一下,CPF05是采样到A/D基准电压不对,是一块8个脚的5V基准,是ANLOAG DEVICE的片子,可以查一下

网友C(2005-09-26):
有无锡的朋友吗?

网友D(2009-06-06):
主电板坏了,哪里有卖,各位有没有,给俺报个价13086007124

网友E:
我这有安川616G5的说明书

网友D:
谢谢沈工给我来电话,板子我们已经在本地找到,不过还没试。不知到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