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co-MF故障指点

楼主(2007-06-23):
我这里有一台三垦MF变频器上电报ER C能复位,但运行还是报,因没有说明书,不知是何故障,那位有说明书给我传一份sln2006@163.com.或指点一下如何排除.谢谢!

网友A:
CD7831是什么啊?

网友A:
ER C是什么故障啊?请各位高手指点迷经

网友B:
设定/PROG 90 -读出/read  -输入7831 -SET-显示PASS -输入机种码-SET    机种码  2.2-380=23    3.7-380=24。。。。。。。

网友A:
我这是22KW的,得设为27吧.这是什么原因呢?能给我你的联系方式吗?我的Email:sln2006@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