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的组建问题?

楼主(2012-03-15):
  硬件安装时,手册说没有插槽限制是什么意思?

cpu和电源的位置肯定是固定的,是说其他模板没有插槽位置的限制吗?

网友A:
你说的是哪一个系列的PLC,对于S7-300的插槽是有限制的,第一插槽是电源,第二个插槽是CPU,第三个插槽是接口模块,从第四个插槽开始可以插各种功能模块,第三个插槽即使不插接口模块,也要空出来,不允许插其它的模块。

网友B:
楼上说的很详细李 。

网友C:
硬件的位置要和你组态的位置对应

楼主(2016-12-27):
除了3号槽,其他槽没限制,这一般是指硬件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