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cpu的意义?

楼主(2012-03-15):
西门子400系列可以在中央机架安装4个cpu。这有什么意义吗?

难道一个cpu的运算达不到要求吗?

网友A:
就是为了安全,这种主控单元或网络、功能模块冗余的配置,完全是为了安全而采取的方法,就是在工作的出现问题时,备用的立刻代替工作的继续系统的正常运行,这样的配置大都用于大型系统和重要的系统,因为冗余配置的费用是成倍增加的。

网友B:
为了备用,防止意外。

网友C:
冗余,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