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4-20mA控制,电机下降过程招警过电压?

楼主(2011-04-11):
各位师兄,请指教! 加热控制风机,温度到达时,频率下降时变频器报警过电压?在频率频上升过程中没有问题!请问是什么问题或怎么设置参数?谢谢!

网友A:
把减速时间拉长点。

网友B:
把减速时间拉长如果不能加长就要加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