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中PID参数KP,Ti,Td值的范围是多少?

楼主(2010-11-02):
   DCS中PID参数KP,Ti,Td值的范围是多少?其中KP和调节器的比例带是什么关系?KP越大放大倍数是变大还是小?KC是代表什么?刚加装了一个自控点,始终感觉比例没起到作用,但DCS人员说要把KP加大到100或更大!试了也没什么效果!看原有的自控点KP都在0。5----1。5左右!那位高手能教教我吗?谢谢!我的邮箱(chenjiexi@163.com)

网友A(2011-01-26):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网友B(2011-02-26):
不同的 DCS产品应用的参数是不同的 ,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C(2016-09-12):
没有一个具体的参考,根据对不同设备的PID参数实用范围也有差异,还是要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去设定,按常规的参数整定进行调节,基本上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