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三相电源怎样试修好的变频器

楼主(2009-02-03):
请问各位师傅,如果没有三相电源怎样调试修好的变频器呢?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请说说

网友A:
提供一个思路。变频器一般是三相整流后给各部位供电的,可以用一个用一个单相升压后,再整流供电。

网友B:
可以,我就是这样修整流器的

网友C:
对,小功率的可以这样试的,用单相整流代替三相整流电路

网友D:
谢谢各位指点,但是这样还是不能带模块来试整台变频器呀

网友D:
用一个380伏变220伏变压器反接,意思是把380伏端接到变频器R S T其中的两个端子,220伏接单相电源,负载用灯泡来做,这样能行吗?谁这样试过

网友E:
对:南流 关于用一个380伏变220伏变压器反接,意思是把380伏端接到变频器R S T其中的两个端子,220伏接单相电源,负载用灯泡来做,这样能行吗?谁这样试过 内容的回复:输出不接线不是也可以试验吗?为什么一定要接负载?我用了很多都是直接接上电源,然后设定参数,在开关试验,只要频率升降正常,接负载就行了。也是用380V/220V反接作为升压变压器用的。

网友D:
谢谢楼上指点!接灯泡做假负载可以连模块一起试,看看行不行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提供一个思路。变频器一般是三相整流后给各部位供电的,可以用一个用一个单相升压后,再整流供电。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