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驱动器err14.1故障

楼主(2012-05-22):
松下伺服电机驱动器出现err14.1故障,换新驱动器后工作两天后又出现err14.1故障对照说明书判断驱动器坏,不知怎么回事,怎么办,请高手支招。

网友A:
再次检查电源及接线,最后多一个人做确认!

我们是台湾京伺(KINGSERVO)厂家伺服电机办事处,我司伺服参数设定及IF接线完全替换松下伺服。如有需要联系我们QQ:979522098,提供技术支持!13510382344,欢迎来电咨询!www.kingservo.com

网友B(2012-06-29):
您是哪里的呢?我们可以搞定

网友C:
你这个问题是伺服器烧了,电机负载过大吧?老是烧伺服器。

网友D:
过载将伺服烧坏。

网友E(2012-11-12):
    深圳怡富公司为松下伺服马达中国区一级代理商及华南地区特约维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