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内有一遭间熔断 ,啥原因

楼主(2009-05-19):
45kw电机控制是星三角控制 ,启动后还没有转换运行,电机就烧毁,同时接触器打火, 有一触点烧毁, 转换时间控制在1分20秒,请教高手, 啥原因?我的邮箱huaguo-132@163.com

网友A:
起动时间过长了,交流接触器缺相

网友B:
         同意1楼的看法。

网友C:
启动时间一般在8m左右

网友D:
启动时间一般8-12秒,启动时间太长

网友E:
第一、启动的时间太长了,也有可能是电机的电源缺相、

第二、也有可能,你用的电机,砸间间接性的短路、

网友F:
其他原因还没有考虑,但你的启动时间太长了,启动时间要看电动机所带的负荷的大小,也就是达到额定速度的时间。据我的经验还没有超过30秒的。

网友G:
起动时间过长了,1分20秒吓死人

网友H:
个人认为电机本身就有毛病,才能这么快就烧了。还有,如果这台电机启动时间真需要这么多,建议采用软启动器或全压启动。

网友I:
起动时间过长了,交流接触器缺相 ,

网友J:
同意5楼的意见

网友K:
同意5楼,不一定是接触器问题

网友L:
起动时间太长.接触器可能也有问题.

网友M:
起动时间过长,交流接触器缺相

网友N:
引用 网友O:
起动时间过长了,交流接触器缺相 ,

呵呵线路

怎么没有保护

网友P:
星三角转换也许接错了

网友Q(2009-06-18):
要是放在自藕减压上,你的灭火器可以用上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O:
起动时间过长了,交流接触器缺相 ,



呵呵线路

怎么没有保护

这么大的电机都不采取保护措施,该烧!嘿嘿

网友S:
起动时间长,负载可能过大!!

网友S:
怎么没有保护电路啊?

网友T:
启动时间有点长 ,负载大,添加过流保护

网友U:
烧坏的是星形的接触器吧起动时间太长了8---20秒足够了

网友M:
转换时间设定太长

网友V:
如果电机在空载时,启动起来后缺一相电的话短时间还是可以运行的,长时间就会烧电机。如果电机额定是三角形接发的话你的启动时间太长了电机发热也很厉害的。电机烧了还把接触器的一相烧了那接触器的那相电肯定有问题,你得好好查下线路。

网友W:
应该是启动时间设定太长了。

网友X:
你的星角接法是不是动过了,在换接触器的时候,你的接线可能有问题;因为虽然10KW往上不能用星形运转,但烧电机的机率不是很高,1分20秒是长了点,我平常设定也就5-10秒之间;在接法错误的情况下烧接触器很正常,过流保护是一定要有的。45KW的电机你用的是什么设备啊,用这么大的电机。这还要考虑你的负载是多大的。

网友Y:
启动时间是有点长,但不是烧电机的主要原因。我有点同意8楼的看法。

网友Z:
应该是烧掉的那相电有问题吧。。。1分20秒挺长的。。加上你电机功率也不低。。。

网友AA:
用变频器算了,是什么负载?

网友Z:
电机可能是烧触电的那相由缺相。。。。

网友AB:
                         24楼说的对....如果电机在空载时,启动起来后缺一相电的话短时间还是可以运行的,长时间就会烧电机。如果电机额定是三角形接发的话你的启动时间太长了电机发热也很厉害的。电机烧了还把接触器的一相烧了那接触器的那相电肯定有问题,你得好好查下线路。

网友AC:
引用 网友Z:
电机可能是烧触电的那相由缺相。。。。

网友U:
你的起动时间太长应该根据电机大小而定7-20秒不等

网友AD:
时间稍有点长不是问题,应该从线路上、电机本身找原因,另外星三角转换中间要加一个三秒的延时,不然回弧光短路,尤其是大电机更应注意。

网友N:
引用 网友AD:
时间稍有点长不是问题,应该从线路上、电机本身找原因,另外星三角转换中间要加一个三秒的延时,不然回弧光短路,尤其是大电机更应注意。

电路也有问题缺陷

网友AE:
启动时间长,牵扯负载大,过电流功率跟不上烧毁

网友AF(2009-07-24):
是不是相接反了,过去启动过吗?

网友AG:
怎么没有加保护

网友AH:
启动时间太长正常为3-5秒,电机发热烧坏进而短路烧坏触点,检查并调节你的时间继电起和热继电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