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一个S7-300实现profibus通讯的硬件配置?

楼主(2010-09-30):
目的:构件一个能实现profibus方式通讯的S7-300网络,通过一台PC机控制20台PLC。

现有设备:20台S7-314-2DP的PLC(型号6ES7 314-6CF01-0AB0),20台工控机。

问:还需要什么硬件设备,才能将这些PLC组成网络?是否只需DP电缆和DP接头将这些PLC连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A:
到底是1台工控机还是20台工控机?

楼主:
20台工控机

网友A:
1对1?还是20台工控机与20台PLC都要挂在DP网络上?

网友A:
如果是单对单的控制,使用CP5611就可以了;如果要同时控制20台,那就必须使用CP5613

网友B:
哦,需要那么多工控机,如何使用工控机?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我是准备将4台PLC+1台PC分为一组组成网络,这样是不是用CP5611就可以了?

换句话说,如果要将超过8台以上PLC组网就必须用CP5613,小于8台就可以使用CP5611,是不是这样?

楼主:
之所以有那么多台PC是因为还有其它实验。

现在我想做的只是将4台S7-314-2DP的作为从站,一台PC作为主站,组成Profibus网络。

不知道PC上是用5611就可以了,还是一定要用5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