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G11S变频器没有输出

楼主(2010-03-09):
我处有一台富士G11S的11KW变频器,我设定端子台REM控制,起动时想要正转FWD接通,X3、X4分别设为为第一段速和第二段速,当起动第一段速时,在I/O检查页中,显示FWD和X3都为ON,LED屏上显示的频率为0,同时变频器面板LCD上显示RUN命令,且RUN指示灯也点亮,但就是没有电压输出,始终查不出什么原因,特向论坛的各位变频器高手请教,已经查了半夜了。特急!

网友A:
用键盘启动有输出吗?

网友B:
用键盘起动也没有输出,我试了。

网友C:
查看直流电压是多少?如果对那就是你设置参数的问题!(回复出场,检查变频器有无输出)

网友B:
直流电抗器连接端子P1和P+之间的连接片没有连上,终于解决了,谢谢各位的顶力帮助!